惠普 惠普1502 不亮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到一个显示器惠普1502 指示灯正常就是不亮 打开 高压板上的 c5706 短路没 12 V 听说5707能代换就换上两个包括电容一块换掉了 现在 12v出来了 还是不亮 驱动板上的 GM2215 有点发烫会不会是 驱动板的 问题 啊 求 大哥没 给小地点指示
惠普

网友:
不是暗屏的话就有可能是驱动板,把芯片的保护脚去了试试

网友:
不亮应该是高压问题 你外接高压条试看能亮不。

网友:
跟我的一样。。电源板不行,再一个就是灯管了,老坏,我换了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