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待机不稳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一台  L510 的主板   裸板 A卡独显  3代内存  显存部位轻微进水  处理后    测各个阻值正常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
开关电压 0——2.1V之间跳动     测3  。5V    3.3V也在0——2.1之间跳动     测待机芯片 测试点 3V开启信号 也在0——2.1之间跳动   吧3V后级断开  3.3V正常    然后用烧鸡法  显卡发烫其他正常     而且电流高达1A      测阻值都正常   很迷茫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仔细检查下,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的保护了,所以待机不正常吧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个人觉得有空焊的,,在问一个问题,,电压跳变的时候,电流有没有大的跳变,如果没有,应该不是短路造成3 5 V拉低。查一下3 5V的电源管理芯片或者IO 南桥等与待机电路有关的原件。

网友:
楼主不插U,内存,开机会跳吗。

网友A:
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谁给的,中间经过哪些元件,看看是不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谁给的,中间经过哪些元件,看看是不是坏了

断开  后级  电压信号一切正常    应该显卡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