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GF8650GTU不显故障!

楼主(2011-07-24):
上机挡26,加焊GPU,刷BIOS都无用,用NVFLASH -C 可以检测到正确型号。卡上有一个类似加密芯片的IC:AT88CS0808 ,不知道这个芯片为何用?

网友:
不显查下门电路吧,你是用PCI显卡引导刷BIOS的吗?我想问下认出BIOS了吗.如认不出,也是不显的呀.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头痛!

网友:
有PCI卡引导,用NVFLASH -C命令 ,可识别出GPU型号和BIOS芯片型号!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个华硕的不显,是GPU上面的电容掉了

网友:
VGA接口电路  BIOS就是这两个

网友:
有些显卡必须要刷一样卡的BIOS

网友:
查下门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