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幅拉宽,不能调整,其它功能正常????

楼主(2011-07-24):
行幅拉宽不能调整,其它功能正常,更换TIP122后,无效果。D406没有烧坏。就是“←→”这个功能不能调整,行幅拉宽的现象。。。。请高人指点迷津。。。。

补充说明:其它功能都正常,图像,色彩都正常,就是“←→”这个功能不能调整。行幅拉宽,就是左右拉宽那样子。

网友:
有无枕形失真    阻尼管   逆程电容   S校正控制电路 都查了吗

网友:
和它并联的电容,,,

网友:
电容也测量过,没有击穿的现象,真的奇怪,量了TIP122,C极电压偏低的。

网友:
换块主控芯片试一下。

网友:
请问主控芯片是哪一个??是不是行管啊。
刚才量了一下TIP122,的C极只有0.8V,,,量了行管B极,无电压。行管C极,有电压,无穷大。。
怎么回事。。。???

网友:
C极不是有个无极性的有点像电解电容一样电容吗,,看看是不是失效了!!不能调节的话,在调节时,看看B极有没有电压的变动,还有,其它的并联电容的MOS管也是控制行幅转换的,看看有没有短路的MOS管,查一查,一般是IRF630 N沟道MOS管!!

网友:
有的TIP122需要用替换法才知道好坏。去掉失真调节电感,分清故障点。

网友:
请问行管旁边有一个“VR902”电位器,是调什么用的呢????

网友:
二次电压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