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关不了机,怎么修??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主板,集显的!顾客说开机显示不了!  好修·····直接上诊断卡,显示FF   很明显没过CPU,就直接检测CPU供电,测得场馆的D级跟S级导通了,直接更换,开机进系统了,以为好了!  没想到关机的时候着急去吃饭 ,直接就硬关机了  这下现象来了,按住10秒多都关不了机, 没办法,又把机子重装系统,还是一样关不了机!!这下又开始修了,仔细看下主板,觉得还是北桥虚焊的多,没办法,动桥吧!气煞老夫也····动了两遍,还是一样,没办法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看下CPU座子上的针脚,有没有弯曲。

网友(2012-05-18):
我也遇见了    IO换了   还没有搞定   这下麻烦可  呵呵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2015-05-10):
我也遇到块,直接拔电导致关不了机,先以为是系统问题或者硬盘检查重装都没有解决问题,看来是主板问题没思路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的,兄弟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