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M97更换OB2269后灯管频闪

楼主(2011-07-24):
长城M97电源芯片烧了,更换OB2269后灯管频闪,R9已坏根据资料是2200贴片220欧姆,芯片的4脚是100K,如何能解决不闪的问题,求解。
我根据论坛中说的,将R10 100K电阻分别用47K 33K试过,仍然闪动,不见效果,还需要查哪些呢?开关管、光耦、TL431、12V输出肖特基二极管、25V1000uf电容都换过,断开高压也无效,无负载12V正常,加上负载电压被拉低到10V多点,启动电阻式0.22的,芯片周边的电阻都正常,该如何查找问题呢?

网友A:
改个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5V 12V整流管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B:
先把7脚电压搞稳定再说 大约13v左右吧

网友:
滤波电容都好的吗
灯管本身是否正常

网友:
我今天 也遇到此问题  当R10 阻止为22K时  频闪稍微小点 勉强不闪了 LZ可以试下

网友:
如果换板楼主可以看看我这销售的长城M97拆机板
原装拆机  保证质量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443226093&

网友:
版主连图都搞抄袭,这是南京罗斯的图啊。啊,不小心又做了一次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高压板试试看

用高压条试过,也是如此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查下电源反馈 更换0.22欧电阻试试 电源IC供电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7脚电压搞稳定再说 大约13v左右吧

你好,查下7脚电压是25V,应该是16.5V,高于23V时候处于保护。此路由0.22欧姆与变压器初级启动端电压经D11二极管IN4007、R48 10欧姆(板子上实际是1欧姆)、与电阻并联的50V10UF 50V47UF、再经过D2(贴片型号不清)进入7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怎么7脚会有25v   你空载测的吧   如果是空载测出的数据  一概无用

网友:
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更换一下。

网友:
我碰到这种故障直接就改高压板了

网友:
电源正常吗?一步一步的来吧。

网友:
先修电源,正常后就修高压板吧,这两个相对好修点,不行就找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