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张主板,如何直接看哪个电感是3V 5V的

楼主(2011-07-24):
拿到一张主板,如何直接看哪个电感是3V 5V的

网友:
从USB供电跑,只有一个场管,然后就知道怎么测了吧

网友:
学习中~~~~~~~

andyfun -1 小小警告一下

网友:
修的多的人直接看边上的系统供电芯片,修的少的没经验的跑电路,从USB供电脚开始跑,中间经过一个稳压管,然后就是查图纸。

网友:
修的机器多了一看就知道了,没修过的就只能跑电路或者看图纸

网友A:
一般在电源口附近硬盘接口附近或者供电比较集中的地方两个电感不一样大,是在不行就上电看看那个有电压不久行了

网友(点评):
偶尔也会一样大,G450就是呀

网友:
修的多了一看就知道啦

网友:
找系统供电芯片是最快的了吧
还有就是想楼上几位仁兄
顺着USB供电的那个针脚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电源口附近硬盘接口附近或者供电比较集中的地方两个电感不一样大,是在不行就上电看看那个有电压不久 ...

确实,主要是靠经验,一口吃个胖子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一般那两个电感离得都会比较近,在一起。再结合一些经验很快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啊

网友:
两个电感一般都是挨的很近的,而且是一大一小

网友:
对于新出的机器是很难一眼看出来的,有的机型甚至系统供电芯片跟辅助供电芯片都是用同一型号的,主要还是测电压,对于待机出3V5V的机器就好办了,如果是待机不出3V5V的机器就只能是看图或是凭经验了

网友(2014-11-16):
修的多了你就知道了,直接一看控制ic马上就知道是多少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