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0 板不开机

楼主(2011-07-24):
山寨的P60板 N450CPU能触发到 0.10A,  测得1.5  和CPU供电没有   是OZ8291LN的IC有供电5 3.3V   其他脚位电压不正常  但输出的只有下管控制脚5V,上管的没有.   测26PIN  RSN的所连的电容两端短路,不会吧.      加1.5V烧CPU有发热, 有待取下CPU再测

网友:
说的啥子嘛,不清楚,什么其它脚位电压不正常,要这样说,不正常咋会出电压呢。。。

网友:
取下CPU后电容没有两端接地现象了,CPU问题造成无核心供电,幸好没花25元买电源芯片  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