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电路

楼主(2011-07-24):
测得pw+连接到IO,判断为IO+南桥供电。但因南桥和北桥集成,应该还是IO+南桥供电吧?
请问各位老大,在跑电路时,过导孔查电路是不是把针帮在万用表笔查?我有一次这样做,客户说我太业余了。

网友:
呵呵  楼主  南北桥集成的是英伟达的桥吧  。  过孔追线路。 你可以 把针用烙铁焊在表针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