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花屏,黑屏

楼主(2011-07-24):
开机后有时花屏,有时黑屏,进不了系统,集成显卡

网友:
个呀,这是啥本本呀,

网友:
这是啥本本

网友:
两个眼在哪里在哪里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70%都好了,但你说集成显卡有时候还不开机那就不一样了,第一把内存擦擦,第二内存槽拖锡,第三加焊北桥

网友:
台式机的,联想的,谢谢shiyanan

网友:
如果是联想是的主板集成的北桥可能是坏掉啦,用风枪靠靠主板的背面,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