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主机板8S661MT-RH 内存供电拉低请教...!!

楼主(2011-07-24):
实物图:

除内存2.5V  1.25V(内存辅助电源)供电不正常外 其余供电都正常。  现 2.5V为1.2V,    1.25V为0.6V  控制模块W83301GG(由于没图 在论坛上复制了一张引脚定义图)
图中 1PIN为0V  2PIN为0.29V  3PIN为0.29V 4PIN为1.37V  5PIN为2.6V 6PIN为5V  7PIN为2.5V
         8PIN为7.6V  9PIN为10.2V 10PIN为0V 11PIN为5V 12PIN为0V 13PIN为 0.1 14PIN为0V
        15PIN为10.2V 16PIN为0V 17PIN为4.0V 18PIN为0V 19PIN为1.2V 20PIN为0V
请高手帮忙分析......是哪个信号不正常 谢谢...
(17PIN通过一小阻值电阻直接连ATX8脚的为5V,通电时拉低为4.0V  声明电源换过一样要拉低哦!)
     W83301也换过得 没解决...

网友:
换三极管试试

我是刚来的 -6 抄楼上的话

网友:
看看旁边的2R2的电阻有烧坏。。和那个二级管。。。

网友:
怀疑哪个就换哪个,总会好的

网友:
内存供电还是挺好修的,2.5V是被拉低的,还是就是供电低呀

网友:
修好了么?修的哪?

网友:
有些板BIOS也有可能。

网友:
这块板留下来 还没修好 今天有时间又拿出来研究 发现给内存供电的MOS管Q119 的G极为0V (不正常)正常为5V多 ,D极为3.3V正常 ,S极为1.2V(正常应为2.5V 给内存供电)接W83301的19pin

  我找技嘉板带w83301供电的模块通电时测量过,好板的11pin 和12pin都为5V  16pin为高(10V)  15为低(0V) ;而此故障板则是11pin 为5V  12pin为0V  16pin为高(0V)15为低(10V)
  NB也干过了 BIOS  I/0也干过了 未果 求助!谢谢
没图纸 不好跑线路
顺便更正 主题不应该说是内存供电拉低 而是根本就没输出  1.2V 应该是反馈端19pin给的吧

网友:
W83301 也换过 不行 看来问题出在12pin  再跑跑

网友:
将11pin  12pin短接都会拉低 看来是SLP_S3#电路问题  但NB 和IO都换了现象一样 请路过的指点...
有图纸的麻烦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
那就拆W83301GG查12脚是否对地短路,没有的话就跑下线路,S3、S5应该是SB发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