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1-07-24):
四码带屏诊断卡,显示00,提示系统自检通过将进入系统引导盘,但是显示屏黑屏不显示,显卡确认是好的

网友:
连LOGO都没到,内存/CPU/硬盘换过吗?一般跟LOGO有关的是外设芯片和南桥,但是我听老师说有时候U口供电连的那个8脚转电压的管坏了也会引起机器跑完显卡不良

网友:
是老机器了,升技GD8pro915p板子,电源,内存都换过,刚开始挂双核点一下,再装单核的可以点亮,现在又不行了,那里的问题

网友:
915不支持双核的,945以上的才支持双核,跑完就应该要亮哟,你测下显卡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这样的机器 ,对这些东西都很不懂 呵呵 来这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