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HP CQ40 LA-4103P的主板,帮我看下这里!

楼主(2011-07-24):
请问谁有HP CQ40 LA-4103P的主板,帮我看下北桥的焊盘连接图,我的主板焊盘掉点了,补了一次没有成功,有几个位置不知道焊盘的连接到哪里了,谁有帮我看看,或是拍张图片最好不过了!
掉点儿的位置如下

近图

主要是下面画圈的地方

如果谁有这个板子的点图最好了,还有个问题就是如何查看仁宝点图的焊盘链接?????

网友:
有问题 啊有问题 啊

网友(点评):
同志,我也知道有问题啊!请不要浪费别人的精力来给你回帖了,也不要回这些无聊的帖子了,你认为呢?有意思吗?不就是为了骗取回复的2个下载分吗?有必要这么做吗?

网友:
补补就好了

网友(点评):
就是不知道焊盘连接到哪里了,看不清了,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所以才来求助的!

网友:
很好解决呀,每个焊点都连接一个元件可以飞线

网友(点评):
道理我懂得,可是PM45的焊盘排列顺序在PM45的datasheet中看的不是很懂,所以……

网友:
找张点图查一下,应该有几个空脚。

网友(点评):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点图,你有吗?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哦。
不过直接拿个别的图纸一样可以对的
同样芯片组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图纸我也有的,主要的原因是PM45的datasheet中焊盘排列和桥的焊盘排列似乎看的不是很懂,所以才……

网友:
哇 大哥  这个很麻烦  我看只能照那个痕迹来补了....

网友(点评):
我的思路也是照这个痕迹来补的,可是第一次补完以后上了绿油,把痕迹都给擦掉了,所以……呵呵!

网友(点评):
再用刀片刮开啊

网友:
这个恐怕不好看哦,就算有板子的也不可能吧北桥给取了看你那几个点连到那呀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并非是要各位谁有这个板子非要把北桥拆了让我看看那几个点连到哪儿了,只是谁手头上有没有上桥的板子可以帮我看看的!

网友:
若风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点图,你有吗?
没有,帮不了你呢。

网友(点评):
没有关系的,谢谢你!

网友:
0.45的球吧,,这个眼都看花了!!弄过一个PM43的台板,做了三次,补5条线,搞了好久!

网友:
现在的板子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今天看了其他的点位图,发现这里好多空点的,但也有重要的,主要是控制内存这块的!明天再看看,不好了公布结果!

网友:
挖乱了就用洗板水洗下再搞,空点怎么挖都不会用的,小心别挖穿了

网友:
抱歉,我刚才帮你找了下,没有找到这个图纸!楼主有没有在论坛里面找啊??或者发求图贴啊!
我建议你也可以用笔刀把主板上表面那层给刮了,再加焊看行不行?

网友:
用刀片刮刮一般能看到线的

网友:
有没有人有这个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