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3分之2黑,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到一个杂牌显示器,3分之2黑屏.只有最上面一点有图像,不知道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的原因,当时比较忙就判断的屏的问题,请教大师

网友(点评):
屏膜虚汗了.拿去压下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只有屏坏啦才这个样子

网友:
下面显视什么:白屏,花屏,黑屏??????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开机就出现这个状况...开机就出现这个状况应该是屏有问题   .如果不是开机出现 那有可能是驱动板了   前几天我也修一个是这样的.  我那个是开机没事  就是用两分钟就出现上面是好的  下面是花屏  有的时候延迟一会就是黑的...

网友:
最好来张图片..图文并茂.才能更好的帮上忙

网友:
是不是灯管坏了啊,下面的灯管坏了,所上面是好的,下面是看不到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想当然的想法,即便灯管坏,关且高压不保护的话,下面也是能看到的,只是有些暗罢了

网友:
把屏拆开了。用酒精刷一下

网友:
刷个BOIS换个MCU。如果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屏坏了

网友:
用个好的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是否正常就可以下定论是否屏坏或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屏板坏了修不了

网友:
先检查不下灯管不行的话查高压电路,屏一般没有外伤不易损坏,

网友:
先点屏看看  确定屏没问题在修别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坏

网友:
这是液晶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