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主板上到处都是油维修

楼主(2011-07-24):
不知道碰见主板到处是油没有..我意遇到我直接说换板..不知道你们怎么处理...

网友:
遇到过,我用天哪水清洗。。。。。。。。。。。1

网友:
什么叫油维修?

网友:
我一个同学,
给CPU风扇加油
直接弄了100毫升
结果风扇还哗啦哗啦响声。一生气,直接泼油上去

网友:
辛钠水洗洗啦

网友:
直接用水跟洗洁精也可以洗干净的,不过你一定要把小电池拿出来再洗,等干了再上电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风筒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