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720 安光驱死机

楼主(2011-07-24):
宏基 3720 安光驱死机  安上光驱 到XP 滚动条 就死机  把IDE改PIO  就不死  DMA 就死机 换HP的光驱不改也不死机 就是安原装的 和新的死机 南桥换过 光驱并口

网友:
把光驱接口换掉试试

网友:
光驱坏了呢???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光驱放光盘死机断电,原因是适配器功率小

网友:
呵呵  没有见过这个问题  只能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