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PU温度检测不准,死机!!!!板子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1-07-24):
用鲁大师检测,一下子十来度,一下子四五十度,一下子八九十度,然后就自动断电了!!换了CPU试,正常,再用它的CPU装到别的机子上都正常!!
电源之类的,都换过了,CPU用手摸也不太热~!开着机,进BIOS看,一度一度慢慢地升起来,然后就断电!!!所以断定是主板方面的问题!!!
想问问,这些方面一般是哪里出问题????想刷BIOS试试,但怕刷着刷着断电(一两分钟),手头上又没有专刷BIOS的仪器!!!
所以,就求高手解决啦!!!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试

网友A:
说不定和显卡有关系,温度过高也掉电保护

网友B:
你这是AMD AM2 4xxx的CPU 上Navdia的主板吧。。。换散热解决不了,常态正常,有大量运算温度就上去了

两种可能一种CPU的确有问题,发现很多
另下种,请更新主板的BIOS,很多都能解决,华硕技嘉等都出现过,升级后解决了
如果是小厂就难说了,只能换板或者CPU了,

网友C:
  把CPU和风扇的硅脂都用卫生纸擦干净,再重新加硅脂试试

网友D:
是不是电容坏的了  换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E:
将供电部分的电阻(特别是并联电阻)好好的查查有哪个坏掉,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CPU和风扇的硅脂都用卫生纸擦干净,再重新加硅脂试试

都不是这些问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AMD AM2 4xxx的CPU 上Navdia的主板吧。。。换散热解决不了,常态正常,有大量运算温度就上去了

两 ...

CPU已经换过,一样的问题,所以我才敢说是主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和显卡有关系,温度过高也掉电保护

集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容坏的了  换几个电容试试

电容看上去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供电部分的电阻(特别是并联电阻)好好的查查有哪个坏掉,换上

了解下先!!!!!

网友:
这个现象,还真没见过,估计主板测温探头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看上去没坏过~!!

电容坏了  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说了,没有~!都换到别的机子上试过~!!!!

网友:
谁来救我~!!

网友G:
楼主,我有一套跟你的情况一样,5000+的U,温度高到没法用,频繁重启,后面直接无法开机,散热器都换了几种了,还不行。
等高人解答。

zpz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行吧!!

网友:
对呀!!!快来救我们吧~!!

网友H:
这样的问题我遇过,加焊南桥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问题我遇过,加焊南桥就OK

GOOD~!马上去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温控检测部分损坏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引起的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那就是散热铜管问题

网友I: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 加焊南桥 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现在怎么样了 加焊南桥 好了么

加了两次,都还没好~!!问题依旧!!!!

网友J:
现在的CPU温传感器都集成在内部吧?以前有见过一个AMD4400+的U,温度是相当的高,80-90度稀松平常,换个U温度就下来了,所以说楼主如是AM2的U,找一个AMD3000+ AM2的U,安到上面看一下!不用老犯寻思,不动手!

网友:
这个一般桥散热和板子散热也容易造成 cpu 温度高!!
建议楼主  检测下主芯片附近的小电阻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u?

网友:
换了CPU的话,再查一下CPU的温控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特别是N61+AMD 4xxx系列搭配。我也遇到一次顶星的N61,都准备换主板了,后来换一块CPU上去试好了,又把原来的CPU换回去正常了。客户拿回去用了很久也没出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电脑情况差不多,老是自动断电,CPU也是突然跳,保持在五十几度一段时间,就突然跳到60多,用鲁大师的温度极限测试,不出2分钟就自动关机,发现CPU附近几个电容怀孕了,换掉后问题解决

网友K:
我遇过这种情况,主板和CPU不兼容。

网友L:
什么板子呀 跟大家说以下  我想应该是AMD的吧   是不是CPU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的CPU温传感器都集成在内部吧?以前有见过一个AMD4400+的U,温度是相当的高,80-90度稀松平常,换个U ...

你仔细看一下我写的东西,明写着换过U,U用到别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什么板子呀 跟大家说以下  我想应该是AMD的吧   是不是CPU座子

就是那个富士康6100M2MA-RS2H 的老板~!!今天刷了BIOS,加焊过都不行,店里没有可以代用的IO,不然也换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遇过这种情况,主板和CPU不兼容。

人家06年用到现在才出的问题!~~

网友:
鲁大师也不是一定很准的

网友M:
重新换一个系统装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那就可能是主板哪里短路了,很多情况下,显卡驱动和其它驱动容易使温度升高

网友:
同感,我昨天修到一块V星G31的主板,也是一开机CPU就有60度,用5分钟就到80度了,换CPU和散热器问题都一样,主板上供电都正常,就是不找到问题出在主板的什么地方了,

网友:
CPU的温控IC出问题了,干掉它

网友(点评):
温控IC在什么位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新换一个系统装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那就可能是主板哪里短路了,很多情况下,显卡驱动和其它驱动容 ...

已经装过~!!

网友:
鲁大师测量不一定很准确的,是不是温控方面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主要CPU风扇要好,这个不是主要

网友:
你不是说把别的cpu换到坏的机器上好用吗 ?  换个cpu不就好了额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CPU座虚焊AMD的就会出这种状况。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的 IQ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玩其他没事,玩CF游戏一阵就自动关机了换了CPU到现在没事CPU 是AMD4400+

网友:
COMS短接下试试

网友:
  • 是不是CPU的问题?或者是北桥温度过高

网友:
我有台AMD 4400+ 华硕M2N68-MX SE PLUS 七彩虹8500GT 显卡. 也自动关机.电源和CPU风扇都换过.还是会自动关机.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应该是 CPU问题

网友(2013-07-16):
楼主怎么样解决没有呢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有一套跟你的情况一样,5000+的U,温度高到没法用,频繁重启,后面直接无法开机,散热器都换了几种 ...

你的是U坏了,看论坛上有开盖修CPU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