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E42A 开机0.2A左右掉电 快修

楼主(2011-07-24):
机器型号:联想 昭阳E42A
故障:开机0.2A左右掉电(可再次触发)
经过简单判断估计有供电没出来,上电瞬间测试3.3V5V均有,CPU,显卡等无供电,看来问题就在供电上了,上图查看CPU管理是否正常:

  量得CPU管理芯片VCC和VDD电压1.6V,这是肯定不行的,查+5VS也为1.6V,向上查+5VS是由+5VALW通过U1转换而来的

量得S极输出1.6V,接着查G极+VSB无电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的,向上查

查到这里+VSB连接PQ7,量了一下PQ7的1脚和3脚居然是通的,看来+VSB电压出不来是它所导致的,这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从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后,测试电压,U1的G极已有19V电压,+5VS正常输出,CPU 显卡等电压也已正常输出,电流表开始跑起来,不在掉电,至此机器修理完毕,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坏了的PQ7

换上后的

网友:
哈哈  仁宝代工的板子吧  楼主可以算是秒杀了啊

网友:
厉害厉害!真不愧为高手啊!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修
要是让我修我估计我得直接跑线

网友:
发出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分析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上电上一半的确实是好修.呵呵.如果有图纸的话.

网友:
这故障如果是掉电就不好修了!!没掉电,,还是能通一级一级的测电压修出来的@@

网友:
思路明确 顺藤摸瓜

网友:
高手们没有图纸怎么修啊,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CPU,显卡没有供电为什么先修CPU,请楼主解答

网友:
因为这个主板是独立显卡板的,修CPU比较方便嘛

网友:
秒杀的人我都佩服

网友:
大家要多学理论 不要做盲修的工程师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