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了机

楼主(2011-07-24):
装完系统后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不行查主板

网友:
不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退出正在运行的软件啊!!!如果还不行的话,换个其它版本系统试一试!!!

网友:
换个系统要是还不可以的哈!短接开关针看看能不能关机!

网友(点评):
短接也可以吗

网友:
这 个系统老是这样,关机后机器还在运行

网友:
有的ghost系统电源判断有问题。用这个电源模式软件试试。

网友:
没有安装电源管理驱动,有些精简版不带这种驱动

网友:
查一下三大方面,
1.系统问题,
2.电源问题
3主板问题

网友:
安装程序会在系统注册表写入相关信息,虽然你的程序装在D盘或E盘,重装系统后,注册表已经没有了该软件的信息,所以不能正常使用,除非是绿色版软件

网友:
  换个版本... 说不定你的系统版本被植入病毒呢。

网友:
你装纯净版的试试,硬装。。

网友:
楼主的电脑可能是已经中标了!杀毒吧。

网友: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查看下,还有就是主板BIOS的的电源设置

网友:
不能正常关机可以具体点吗,是偶尔不可以还是一直不可以?

网友:
换个其他版本的GHOST试下吧。

网友:
有点笼统,说清楚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

网友(2011-09-29):
计算机驱动不对吧。

网友:
关不了机。。有很多情况。。先做个系统有可能系统版本不一样。。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原生系统试试看。

网友:
用PE试一下。

网友:
这问题很难查。

网友:
修改注册表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杀毒,电源管理,长按关机硬关,放一段时间自己就好

网友:
楼主!问题不具体啊?像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可能

网友A(2011-10-29):
怎么个不正常法啊.. 说清楚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正常法啊.. 说清楚点嘛!!
比如说是在哪个画面卡死假死啦..还是什么别的..

网友:
从新装一个系统试一试看。

网友:
系统没有装好吧

网友(2012-02-15):
强行关机。简单有效

网友(2012-03-25):
拔插头比较快

网友:
那你试试强行关在从新开机进系统....

网友:
你安装的系统版本不好,特别简化版容易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跟简化版没关系,不如贴完整配置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cmos放了一下电,biso恢复一下就行了。

网友(2013-12-15):
    换个系统试试,不然就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