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M2VLE-RH,技嘉代工的,

楼主(2011-07-24):
今天修到一块联想M2VLE-RH,是技嘉代工的,故障是, 前置接口: 1 有声音,但不可以录音,后置接口,2 可以录音,但没有声音,系统,驱动都重装过,声卡IC也换过,不知道怎么修了?那为高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啊?

网友:
急呀,
那位高人帮帮忙啊?

网友:
看看线都插对了吗

网友:
把线都拔掉试试

网友:
不接前置音频面板,用2个跳线冒试试。
不要说你不会跳线我就晕了........

网友:
故障修复了,是前置音频接口,少了一个跳线冒,接上去就OK了,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应该细心点检查,别直接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故障应该细心点检查,别直接就换芯片

是啊,还搞了大半天的时间,下次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很小的问题被楼主搞复杂了,不过也谢谢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