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133死机

楼主(2011-07-24):
接到一台HP2133上网本,开机不到5分钟就死机了,鼠标都停在那里不动了。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以前修过,做南桥吧

网友:
北桥,这款北桥坏的很多

网友:
做南桥吧

网友:
到底是什么桥呢?

网友:
我也感觉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好像CPU  的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南桥能占到80%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南桥 北桥  CPU各重做一次

开个玩笑,用力压一下啊,压CPU开机看看还死不死这样来确定一下先再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