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45轻微摔过不触发

楼主(2011-07-24):
机器HP CQ 45轻微摔过   故障:不开机,(貌似不触发)
板号:LA-4102P
拆板检测:AC  模式:无3V 5V  开关键上有3.3V  按开关键能触发,但电流表轻轻动一下,这时再测则有3V  5V .
分析此机器的S5 S4/AC下应该有+5VALW  +3VALW 则待机时(AC)应该有3V 5V才对,而不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继续住下分析,ACB+已出来了。那么就查PU301  TPS51125的工作条件。16PIN VIN 19V  13PIN  EN0_TRIP 3.3V  1PIN 6PIN 都为低电平。即查找ENTRIP 1ENTRIP1两个信号,查到PQ305PQ306
ENTRIP1 ENTRIP1要为高电平,EC_ON PACIN_1都要为高电平.实测PACIN_1为低EC_ON也为低. VL 5V正常.EC_ONEC KB926QF发出.PACIN_1PACIN ACOFF#转化而来,PACIN为高,ACOFF#为低,所以PACIN_1被拉低了.
所以就查ACOFF#的来源
ACOFF#要为低,ACOFF就应该为高,实测ACOFF是低电平.那么再查 ACOFF,ACOFF直接同KB926QF 发出.  KB926QF供电正常,却没有正常发出ACOFF高电平的信号,故更换KB926QF 故障依旧,无奈取下PD101  PACIN_1正常输出高电平.EC_ON仍为低电平难道还是EC有问题,重新再换依旧.无语.
PACIN_1信号经过取下也PD101,已变为高电平了,所以查PQ308,竟然发PQ308没有打料问题就在这了,EC_ON为低,所以ENTRIP1 ENTRIP2为低电平,PACIN_1飞到EC_ON上 上电触发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点评):
五楼和七楼都在等待LZ的回复

网友:
有电路图修起板来就是快啊!呵呵

网友:
不知是你说的太专业。还是没人来看。沙法还是我来做

网友A:
KB926QF供电正常,却没有正常发出ACOFF高电平的信号,

如果EC发出的ACOFF是高电平的话则会拉低ACOFF#    如果ACOFF#为低了那么PACIN_1则会被拉低 如果PACIN_1 被拉低那么PQ308怎么导通?鄙人愚见,EC发出的ACOFF应该是低电平才正常

网友:
晕。。。编辑了几句话板凳就给灌水的抢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后半部分有错误,欢迎指正.
引用楼主:
ACOFF#要为低,则ACOFF就应该为高,实测ACOFF是低电平.那么再查 ACOFF号,ACOFF直接同KB926QF 发出.  KB926QF供电正常,却没有正常发出ACOFF高电平的信号,故更换KB926QF 故障依旧,无奈取下PD101  PACIN_1正常输出高电平

疑问一:
ACOFF#插入适配器后应为高电平,  ACOFF EC发出,插入适配器后,应为低电平.若为高电平,则是使用电池供电.按你说的取了PD101,PACIN_1变高,那岂不是ACOFF#拉低了PACIN_1. 而ACOFF#为低的条件是,ACOFF为高,和你说的相互矛盾.

疑问二:
PQ308未用料??? 有摔掉的可能,但无未用料的可能.你贴的图1中有说明:S5 S4/ Battery only +5VALW,+3VALW不产生.所以,你贴的图2中, 插入适配器后PACIN_1为高电平,开启了+3VALW,+5VALW待机.
若使用电池,PACIN_1为低,则当用户触发开关后,产生EC_ON,才开启+3VALW,+5VALW。
EC 待机用的+3VL_EC , 且开关键的上拉电压也是+3V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后半部分有错误,欢迎指正.
引用楼主:
ACOFF#要为低,则ACOFF就应该为高,实测ACOFF是低电平.那么 ...

我在五楼已经提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26QF供电正常,却没有正常发出ACOFF高电平的信号,

谢谢你的提问,当时也感觉这个板修的很蹊跷,所以写下来让大家指点一下,找出自己的问题来了,首先申明一下,PQ308确实没有打料,又接了同一台机器,PQ308也没有,ACOFF的高低,我的推导是因我已经取了PD101,ACOFF#为低的话,PACIN_1不会被拉低,歪打正着,板还是修亮了.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修完后发现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池充完后,只能用几分钟,不知是电池坏了,还是修改了电路导致充电电路有问题,是不是跟ACOFF的高低有一关系,接的另一台机器,电池完全坏了,这个机器来的时候也没有硬盘,所以也懒得测了,交机了,还好,快一个星期了,客户也没有找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后半部分有错误,欢迎指正.
引用楼主:
ACOFF#要为低,则ACOFF就应该为高,实测ACOFF是低电平.那么 ...

谢谢你的指点,是的,前后矛盾了,ACOFF#应该为高才对,分析失误了,失误的原因可能是我拆掉了PD101后,就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