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1-07-24):
系统没问题,

网友:
没有说的很清楚啊 !!!如果刚换的系统的话,你看下你装的声卡驱动对吗!!!再就是你的主板上的音频线插好了没!!!

网友:
插跳线帽就OK了

网友:
楼主应该说得详细些个,比如主板型号,声卡型号什么的。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检查步骤分三步,第一是看驱动对不对,右下角有小喇吧没,第二步是看主板又没有插跳线帽,分别是对应AUDIO的5,6针短接和9,10针短接,最后再考虑声卡芯片,一般ALC655,833是常坏芯片

网友:
没装声卡驱动,装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你这回答也太那个拉 应该是装错驱动不是没装驱动你回答是不是没想过啊 没装驱动来问没声音 除非是LZ真的没技术 但是那也不会太那个拉 所以得出 你这回答 根本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