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ACER 4520 LOGO过后花屏!(非故障属正常,直接倒)

楼主(2011-07-24):
这两天修了一台ACER 4520 AMD 南北桥集成显卡的本子,故障现象是花屏,根据经验加焊桥,结果加焊之后,开机不亮,测量桥上电容,有几颗0欧,拔下桥再测量,还是0欧,废了,都说这个桥不耐高温,看来明不虚传,又换了新桥,比较小心地焊上,还好,芯片没有爆,上电测试,LOGO出现,大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可是还没等大家把灿烂的笑容收起,花屏了,并死机,按任何键没的反应,原来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可现在却......外接显示故障依旧,怀疑是显示器不匹配,换一台故障依旧,又怀疑可能是恒流源的问题,换了也不行,再换CPU,还是一样,因为桥是我做的,大家知道,我是新手,于是重新做桥,涛声依旧,再做,涛声再依旧,难道是桥有问题,难不成买了个坏的??桥也是我买的,更郁闷了,维修陷入困境......正有有个朋友拿来一台同样型号,但是独立显卡的机器,用他的原装充电器试下,不行,又没思路了,这时有人尝试把硬盘接上,开机,LOGO,开始进入XP了,大家开始有些激动了,我也同样地激动,我雷个去,居然这样就好了,终于证明桥不是我做坏的了,也买的是好桥,一切释然了。把硬盘拔下,再次开机,又是LOGO后花屏,真TMD,这是什么世道啊!!!!
看着花屏的电脑谁能知道这是因为没插硬盘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三合一的桥不耐高温,被我搞了又搞,估计都快爆了,如果爆了两张百元大钞就
赔进去了,你说冤不冤!!!
我晕,我倒,我抓狂!!!!!!!!!!
同时也请大家探讨,也向大家请教,这是什么道理??是BUG,还是......

网友(点评):
不插硬盘档开机LOGO,这是通病,但花屏应该还是主板本身问题

网友(点评):
本兄说得在理。

网友:
真是太经典啦、以后要小心点啊 !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内存?

网友(点评):
内存应该是第一时间考虑的,哈。

网友:
学习了  不过笔记本是难搞啊

网友:
不太可能吧,如果插上硬盘花屏的话可以理解,可是不插花屏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等哪天接到机器了,试下就知道了,呵呵。也许是个BUG,如果真是个BUG,估计等碰到了同型号机器也许已经被修正了,哈!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BUG吧。。

网友:
“学修本  不插硬盘档开机LOGO,这是通病,但花屏应该还是主板本身问题”

插硬盘就不花了,目前其他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3D功能测试正常了吗。

网友:
遇到过这机器挡LOGO的. 真的是通病,没楼主这么纠结.

网友(点评):
有时挡LOGO前迅速按TAB,可以见到提示的。。

网友:
笔记本什么样的坏事都有

同感
哈,而且没有一个坏事相同。

网友:
估计板子还是有问题

网友:
要上硬般才行

网友:
很震撼,硬盘能花屏

网友:
哈哈  楼主 我也遇见过跟你一样的问题 最后连板都换了  还是花  经高人指点 才知道要上硬盘

网友(点评):
哈哈,如果是同样问题就好。

网友:
这机器我最怕了..

之前修了2台  2台都没搞好 ..

都是桥的原因 .. 三桥合一的.

哎 ... 有风险  做怕了..

网友(点评):
说好处理,也是难处理,因为很集中。

网友:
看来是有这么的一回事,学习了  不上硬盘花屏  ,

网友:
有这样的怪问题,真是罕见呀

网友:
我昨天也见到了别一款4520,独显的,不插硬盘,只是挡LOGO,但不花屏,所以看论坛里有朋友说机器也许还有问题,现在心里没底了,只有等再用户是否再拿回来才能确认了。

网友(点评):
等待尔兄验证下。

网友:
这个机器本就是要装硬盘的,不装会死机

网友(点评):
“本就是要装硬盘的”,这位兄弟请问这款本装硬盘有什么根据或者说明之类的吗?我们是摸索出来的,不知仁兄是如何得知的?

网友:
哇  学习了   风扇都不转呢  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就这样,不安硬盘百分百花,我遇过很多了呵呵

网友:
   倒是没遇见过,不过先学习了

网友:
呵呵,有的硬盘出问题,也会花屏

网友:
楼主BUG是什么,没明白,难道是诊断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有点纳闷哈!

网友:
倒是遇到过用原装的硬盘开机就掉电,换别的硬盘就没有事,但那个原装的硬盘用有别的机子上也没有事

网友(2011-08-26):
精点呀.真是..这也行.

网友:
要是有高手能从原理上分析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