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500GT,DVI和HOMI无显,

楼主(2011-07-24):
影驰8500GTE,256M,DDR3,128BT加强版,DVI和HDMI任何情况下无显,仅仅在DVI接口上接DVI转VGA接头能显示并使用正常,
板上有芯片两个
77H2COK-ACT08,,,RT9259-PS9GQOD,,
有修过的哥们提示一下,这个板子DAC是不是在GPU里面的,有没有可修性了,
是网吧里的,目前出现了4块,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DVI显示 查VGA到北桥间的元件 要是GPU引起的 我一般都采用飞线

网友A:
一般来讲都GPU虚焊或内部DAC模块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都GPU虚焊或内部DAC模块损坏

GPU要是虚焊了,VGA为啥能用啊,就这个我不明白,显卡里数据应是先有DVI再有V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GPU坏了,飞线从哪飞,

从DVI飞线到VGA接口  RGB行场 5跟线 断开VGARGB的电阻电容电感 还有行场信号的330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