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不能用怎么办啊!!!

楼主(2011-07-24):
我有一块V星G41,并口坏了,怎么办啊!打印乱码

网友:
同志们,帮帮忙啊!!!

网友:
修板,不修板就买条USB转并口的线

网友:
维修并口,不想修就安装USB转并口,PCI转并口,不管怎么样,把钱挣过来才是硬道理。
补充下,乱码,也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驱动的问题还有打印机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打印机啊!!!!!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  就插个PCI的并口卡

网友:
量借口短路没。短了直接换IO

网友:
插个外接的嘛。。要嘛换下IO试试

网友:
换个IO芯片

网友:
对头,就是I/O的问题!!!现在好了,谢谢啊!!!

网友:
用USB转打印口线,损坏的并口不用修了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USB-并口。

网友:
换一个并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