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ASUS P4P800-MX跑码D0CC如何修?

楼主(2011-07-24):
主板USB12,USB56数据口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跑码显示:D0CC
如何修?

网友:
南桥芯片坏了

网友:
USB数据地址线,对地无穷大,SB虚了

网友:
USB数据地址,对地无穷大,SB虚了

网友:
换了IO,还是显示D0CC,我想可以肯定是南桥FW82801EB坏了。

网友:
跑线跑下,也许有帮助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确定是南桥烧了,原因是USB口使用是坏了。

网友:
有时候也可能是那两个小电感坏了

网友:
BIOS,CPU底座,南桥

网友:
南桥热吗???USB不管一般插上USB设备南桥会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