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机箱里不行,拿出来就好

楼主(2011-07-24):
主板在机箱里不行,拿出来就好,怎么修啊!!!放在机箱里,不上螺丝也不行,也没和机箱短路啊!!!
主板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啊!!!

网友:
没说明白?经常是不加风扇正常,装上散热器风扇后不能启动。

网友:
没插紧吧?

网友:
CPU底座的问题要多,

网友:
CPU底座的问题要多,
同意楼主:
3.5
jian9369
同意楼主:
478针CPU,座虚焊我也不止碰到过一次了。

网友:
dadabd
同意楼主:
我也遇到过一个478的主板,扣紧风扇不跑码,也是座子问题

网友:
请问下,你的主板是用什么CPU的呢?!

网友:
把机箱的开关线拔了!

网友:
放在机箱里 插没插 前置面板的 机箱线 插的话启动不起来 就有可能是 前置面板上的线有一根短路了

网友:
主板锡脚与机箱铁皮接触短路保护啦。

网友:
机箱里面用的电源跟拿到外面用的电源是否同一个

网友:
这种鬼问题,我都是把主板下面搞一层绝缘的,屡试不爽

网友:
在机箱里面垫绝缘物,

网友:
会不会是PCB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内的铜柱上的位置不对呀

网友:
笨蛋加座啊!

网友:
我遇到过 。。。NND 那个重启键短路

网友:
说的具体点,这种情况一般是CPU座或者北桥虚焊,不过您要说明白是什么样的板子

网友:
说的很模糊,

网友:
动动cpu,看看行不行

网友:
看看是否有短路的问题啊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的板也是这样,,烦死了,,

网友:
先看下 主板的铜住和主板是否短路!还有放在机箱里的时候主板是不是有变形!最大的可能就是主板有可能漏电!

网友:
主板变形了, 有桥可能虚焊。

网友:
谢了,CPU做虚焊了,压座就好了!!

网友:
风扇压得太紧了

网友:
我遇到很多次了,不是开关键有问题,就是重起键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客户主板拿过来是好的,拿回去说又是开不了机。估计也是上机箱就是不行了,都是U坐问题,扣上风扇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机箱后挡板

网友:
是不是PCB板变形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短路。或USB接口短路。在有可能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