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AM2的,上电源不加电,3.3 5 12 包括cpu 供电12伏均不短路。io好像是83627记不清了,板子在单位呢,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
主板是牌子的,搞不到图纸

网友:
描述的这么简短 那就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被雷劈了,拔掉网卡芯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