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给北桥的pltrst信号从哪里可以查到

楼主(2011-07-24):
南桥发给北桥的pltrst信号从哪里可以查到。?给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北桥
南桥

网友:
没图纸 有点难度!

网友:
一般这个信号都是和io,bios的复位是同一路!

网友:
无线网卡接口,网卡,EC,NEWCARD芯片等,具体机器要看图容易找了啊,

网友(2011-12-09):
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2-04-09):
找个图纸查下就明白了

网友:
无线网卡插口那可一测到的。

网友:
不知道。。。。。。。。。。。。望指教

网友:
pltrst应该是南桥发给北桥和显卡的复位信号把,有假负载的话直接测cpu的复位信号,这个信号是北桥收到pltrst产生的。

网友(2013-04-15):
可以从Io 测量,具体要看芯片型号

网友(2013-09-27):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地方,到底在哪测

网友(2013-12-30):
好像需要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