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赐教啊

楼主(2011-07-24):
发给南桥的VRMPWRGD信号,除了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外,一般还有什么芯片发出的?高手赐教啊
芯片

网友:
你问的话就不对!自己回家慢慢思考
!!!!!!!!!!!!

网友:
1,电源管理芯片发出,2,3.3v上拉

网友:
这个是CPU电源芯片发出的一个反馈信号给南桥,也就是跟南桥说声CPU电压OK,系统电压都起来了,南桥开始对北桥,各种总线复位,北桥对CPU复位,CPU寻址去和BIOS进行交换数据引导对外设硬件自检,自检PASS,引导权交给硬盘进系统

网友:
对,这是CPU给南桥的反馈电压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