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E 保护隔离与充电电路。 实地听课笔记

楼主(2011-07-25):
723号,ASUS--A8E保护隔离与充电电路,授课老师----喜哥
A8E的保护隔离算是最简单的了,如图:
适配器电压A/D_DOCK_IN到公共点电压,AC_BAT_SYS,就只有两个PQ8801Q8811G极相连,受芯片MAX8725的控制。芯片只要接受本身正常的工作条件,就会发出,CHG_PDS,CHG_PDL两个相反的信号。CHG_PDS为低电平时,两管导通。同是CHG_PDL为高电平,关闭电池放电管Q8800,完成保护隔离。
对于芯片的充电电路,我分三层来理解,
1,  芯片必须的工作条件,
2,
3,  1PIN,Dcin是适配器电压,2PIN,LDO本身的线性输出,这个电压在芯片内部出来的,既可带外部负载,也给芯片本身的各模块供电,电压是:5.4V。这个电压低,芯片会很烫。3PIN  ACIN 适配器欠压检测,芯片规定ACIN电压必须大于2.048,外接分压电阻一算就知,适配器电压必须大于17.44V。当ACIN正常后,6PIN的ACOK就是高电平,反之,低电平。
4,
5,  4PIN,REF芯片内部发出的标准参考电压,这个电压是精准的,在内部是用做运算,比较的基准的,它外接不带负载。一般只通过精密电阻,来设置参数。这个电压错误,可直接考虑芯片本身。5PIN是接地与电池包检测信号共用脚,当电池插入时,通过TS检测信号,使5PIN接地,这时芯片才有充电动作。
6,
7,  可设置的参数部分。7到14脚。
8,  7PIN MODE是调理模式与电芯判断,
9,  在机器长时间不用,电池电压低于3V的情况下,
10,
11,             EC检测到这种情况,就会发出BATT_LEARN信号,高电平,导通Q8809使MODE脚接地,进入调理通电模式,也就是涓流充电模式,以保护电池,延长寿命。当大于3V,MODE脚就有两种模式,一种接LDO,这种芯片认为外接电池是4芯的,另一种是直接悬空,芯片认为外接是3芯的。电路定型后,只有一种接法,尽管芯片提供了多种选择。
8PIN IINP是输入电流的检测输出,与总电流是成比例的。镜像的输出电流,外接电阻会产生一个跟电流变化而变化的电压,这个信号为AD_IINP.用于检测保护。
9PIN  CLS  电源电流限制输入,这个电压用于设置电源电流的极限,通过外接电阻的分压不同,可以使用不同功率的适配器。
10PIN ICTL是最大充电输出电流的设置输入脚。EC过来的PRECHG通过一个管子通过一电阻并联来设置充电电流的,如果PRECHG是高电平,则表示电池电压低于3V的情况,控制电流溳流充电。大于3V,就是快充了,PRECHG为低,场管截止。
11PIN VCTL 是最大充电输出电压的设置输入脚。EC发出的CHG_EN#信号加在这设置脚。当充电时,这个信号是低电平,当充电满时,为高电平,Q8803接地,把充电电压拉低了,封锁充电输出。充不了,要查一下这个场管坏了不,信号有问题是EC的事,EC的事,大多是程序的事,程序大多在BIOS芯片里,所以刷BIOS能修好充电故障。
12,13,14PIN环路调节。注意电容不少件就可以了,是芯片内部模块放大抑制,调节用的。
第三部分 就是PWM电路了,这个都差不多,上,下管,电感,电容,相位,电流,电压反馈等。这里的电路不同的是:上管用的是P管,G极高电平是截止的,下管另有一路供电21PIN的DLOV .检修思路也是闪波,无波等。

总述,把电路分成三层来理解,更清晰的明白,基本条件部分是维持芯片工件最基本的条件。可调部分,是固定电阻分压设置好,还有EC信号通过场管并入电阻可调的,达到想要逻辑的电路,这部分电路大多使用精密电阻,很少出故障,除非人为。

喜哥讲课很细,跟不上就会晕,转出来了,就会对内容有清晰的认识。
喜哥讲解这种电路的三大招就是:电路图,芯片PDF,波波。
感谢喜哥。(个人笔记,错误请指正,做笔记是对所学的梳理,也是所学到东东的一个档案,只为自我坚持,再坚持。不为别的,请勿拍砖)

整套视频多人都有哈。
这个基地都有下载的没必要发帖的

网友:
不错很用心的孩子,加油,不过还是要多动手,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楼主的接受能力也不错啊,能分析得这么详细明了,应该学得很有成就感的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   慢慢看可以看明白

网友:
厉害呀,我也学学!

网友:
湖南大哥。。。

网友:
学习中   学习大家的经验  留下自己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