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EA1530A芯片组成的液晶电源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1-07-25):
用EA1530A芯片组成的液晶电源有很多种,比如有,清华同方TGJ-7L80,该芯片在电压不稳时很容易坏,或者12V电源的整流肖基二极管短路时,它也会损坏。所以当测到12V电源的整流肖基二极管短路或者电源指示灯微发光或者空载时电源电压正常但一接上驱动板电压就降得很低时,一般为它损坏。

网友:
大家要回贴啊。

网友:
AOC代工的老是坏这个芯片,并且只坏这个芯片,其实的都是好的

网友:
学习了,也修到很多用这种芯片的液晶,确实是坏的比较多。。

网友:
刚遇到,正在纠结

网友:
学习了,也修到很多用这种芯片的液晶,确实是坏的比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