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5):
今天网吧有台机子那个IP不能上网,换个就可以了,然后拿另一台好的用那个IP,还是不能上网,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用IP的可能被路由占用了,这个没办法改,要么路由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看看是不是DNS没获取或添加

网友:
恢复路由从新设置

网友:
查看你的路由地址池状态,IP被占用。

网友:
那个IP让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