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43EW白屏

楼主(2011-07-25):
有台三星2243EW液晶,白屏,用通用版一次屏是好的,就给主板刷了个程序好了,测了一天没事,第二天为什么 又白屏

网友:
应该是屏有问题,还有可以用通用板多试试,来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更换MCU试试。屏线接触不良,驱动板上屏供电有问题也会导致白屏。

网友:
多试几遍,要确定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的故障

网友:
看看存储芯片和muc,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板子的问题,一写程序就好,用段时间一断电 又白屏

网友:
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屏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最后25  24两个一起都刷了 现在还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