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大了,DELL C400欠草

楼主(2011-07-25):
DELL C400开机 电流0.3A左右,掉电.请各位朋友帮忙解决.
掉电
kernxn
看电压出来情况如保。。

网友:
主板少电压。

网友:
花点时间检查,DELL很多不开机就会掉电的

网友:
差电压了 找找吧,

网友:
电压低的多,查吧,,,一路路查,,,

网友:
欠压了,出不来,查查内存的电压,以及系统电压哪个少。。。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DELL 掉电情况很多 主要是缺电压

网友:
换了 高压条ss

网友:
找个图纸慢慢查呗,这样谁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问题,拆下CPU看看掉不

网友:
呵呵,是哦。我也觉的是欠压了。。。。。觉得内存电压有问题,或者。。。。。。

网友:
也不跑马,电流也都上到0.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