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 发的不好请多指教 “隐藏的电源”

楼主(2011-07-25):
玩游戏中```` 突然来啦一客户说是进不了系统, 那我先开机看. 可以正常点亮开机,开到选择系统或者一键还原界面 进停在那个画面啦 机子还是在运行, 这个画面出来先想到是不是数据线或者硬盘有问题啊.就换线,想测下硬盘就发现啦,不能进BOOS, 一看键盘没反应,鼠标也没反应,原先插得都是圆孔就换USB来, 接上试还是都没反应.心想不会是主板出毛病了.但是师傅也没在,换板子我也做不了主.就留下电话,随便打发客户走啦. 过了会师傅回来啦. 看见电脑啦也来测下,``````` 最后得出结果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因为前几天打雷下雨也正常.就找板子换,找了下还没的换,就想修下,修半天吧,还不怎么好修.就再次上主板点亮,这次换了下自己的电源,开机进画面正常进桌面.这下怎么可以进啦,再接上原先他的电源,开机就停在那个画面怎么也就不去.这下得出来时电源坏啦. 郁闷还是个隐藏电源,点的亮就是进不去桌面,一看电源是不怎么好的质量. 大家来讨论讨论有碰到过这样的电源吗??点的亮,进不去桌面.

网友:
多来讨论讨论,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说明那个电源不是很稳定

网友(点评):
不是稳定不稳定,可能是被雷软击穿啦

网友:
现在的电源真是次

网友:
我估计是被雷P的 客户说本来正常用的 就下雨后第2天还是好的 但是第3天就这样啦 真是很 郁闷的 弱击穿

网友:
我碰见一个不定时死机的,是换电源搞定的

网友:
有 ,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现在在电源质量差的很,

网友:
换电源试试  是不是不稳定

网友(点评):
不是不稳定,是能点亮,开的起机子,但是给鼠标,键盘等接口供电不足

网友:
哦,学习到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时候解决不了 我就先换电源试试 排除法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abc4678 -1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没遇到过此类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案例,电源排除法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源的滤波电容失容了造成的。

网友:
山寨电源太多了!

网友:
学习下,路过

abc4678 -1 严禁灌水

网友:
打雷闪电了?我估计电源里面有电容鼓包。嘿嘿,拆开看看咯。我等待答案哦。

网友(点评):
电容没鼓包,他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前两天碰到一个老死机的,检查硬盘没有问题,系统也是新做的!最后更换电源就好了!(听客户说就是打雷后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怀疑是电源被雷击穿了,导致硬盘供电不稳,所以运行速度减慢!

网友(点评):
恩这个跟我这个差不多

网友:
哦,那就是电源次品货。嘿嘿..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和主机不兼容!

网友:
噢<谢谢楼主啊!以前没有主意这个问题啊!

网友:
没碰到过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