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1-07-25):
如图

注:已换过 显卡 显存   重做过北桥   故障依旧。。。   求高手帮助

网友(点评):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点评):
看看屏线,屏线没问题就换显卡

网友:
换一下屏和屏线试试。

网友(点评):
如果是AMD的换个CPU看看,

网友:
如果你什么都换过了,就刷个BIOS试一下,再不然就是显卡部分还是有问题

网友A:
好像花屏+6个屏幕,,,看看,做GPU时,有没有弄掉件,或者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如果经过几手的话,这故障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点评):
有同样的板,拿板对照一下吧,不排除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花屏+6个屏幕,,,看看,做GPU时,有没有弄掉件,或者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如果经过几手的话,这故障 ...

  这破本子 真折磨人

网友:
bios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100%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可能显卡没有做好吧,先重做显卡或更换,还花再做显存。

网友:
这个花屏故障,99%是显卡问题。是不是你没做好啊

网友:
论坛逛多了,搞得我一碰到花屏都认为是显卡的问题,,,楼主外接正常不,显卡供电正常不,不正常接眷换显卡试试。。。

网友:
哥们,你真厉害,没见过这样的。把你做的那个显卡换掉再试一下!

网友:
对的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换新的显卡芯片 新的显存全换

网友:
又是一个打磨芯片受害者,,,,莫乱想了,肯定显卡

网友:
显卡没做好重新做一下吧

网友:
给你两个方案:
1、先用通用驱动板试一试屏,看屏是不是好的。
2、如果屏是好的,那么肯定就是显卡,不用换什么显存,专心搞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了,还有屏线,不 能忽视

网友:
呵呵  最后放弃了。。不是显卡问题 手里有拆下来的630A2  和基地发的全新631a2  都一样效果。。。  换了2个显卡 2个显存。。。 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现象很经典哦,看楼主说只能说是一个谜了

网友:
要不换个人试试,板子做多了几率就越小了,我曾经有个 显卡做了七次,运气不好呀

网友:
很显然,这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既然不是显卡的问题 那就看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