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38后E1 内存北桥 都换过

楼主(2011-07-25):
SMB_clk smb_data 都有波形  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烦人
用假负载 测试 阻值全正常 SPD VDD VREF 全正常,,,,,,,

网友(点评):
换过后又打AD先阻值吗

网友:
刷刷BIOS???内存到北桥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跟BIOS 应该关系吧

网友:
那就换板了

网友:
先测试下内存到北桥的电阻,在看看内存插槽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说的倒是有道理 就这么干

网友:
用假负载 测试 阻值全正常 SPD VDD VREF 全正常,,,,,,,

网友(点评):
会不会是CPU坐 的问题啊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上次有台索尼就是做北桥把南桥给弄虚了,一直跑38北桥换了N个,后来焊了南桥才好

网友(点评):
兄弟说的对 我有碰到过是南桥引起不过内存的

网友:
不会,因为南北桥我都换了 。。。

网友(点评):
都换过了啊 那就真要考虑刷BIOS了

网友:
  38  已经跑过来 内存已经跑过来 只是在开始跑显卡啊
看看北桥及周边电路  曾经修过一台X60  不显示CARD芯片问题

网友:
你是说PC卡吗 我都拆掉了 我刷了 下BIOS 后变成了 跑67 应该是要到显卡的地方了 哎。。。

网友:
我也没什么方法了!这个故障真的很怪!可能只有换板了

网友:
把网卡还有挂在南北桥上的其他设备都折下试试

网友:
你这板子就是显卡跑不过啊 !看看北桥周边电路啊!   还有看看H8

网友:
看到H8 就伤心
BGA 的 集成显卡NND

网友:
换个bios看看吧

网友:
把H8换掉试试看,可能是H8的程序错误

网友:
我建义刷BIOS试试

网友:
TM 我把 H8  PMH6 都给换了
还是一样。。火死了 不修了

网友:
刷了BIOS不行,拆外设接口IC,

网友:
算了 不修了  主板都要叫苦了 让他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