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吐血的E40!!!!@#¥%……

楼主(2011-07-25):
这两天真的吐血了!!那个联想的E40先是黑屏,拿去保修因为价钱太贵拿回来多了个1802报错,搞好1802又是修显卡,A卡脆弱吹下来芯片坏了,虽然没短路但是和新的芯片有明显的阻值差别!!换好全新芯片后有显示了,但是搞了个不认光驱!粗口:@#¥%……&!!!量过两对SATA数据线阻值,一对6百多,一对400左右,基本上可以说是正常,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认光驱!光驱也换过了没果!桥旁边的BIOS也写过了也一样!请大虾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点评):
问题真是太多了,

网友(点评):
你的E40 是INTEL 还是AMD的,要是AMD的图纸能分享下吗?我这有一台报价:1800的了 没图纸

网友:
我自己顶啊!~~

网友:
I3的哦    这机      修过

网友A:
楼主那么难的问题都修好了,一个不认光驱就没辙了吗???

网友(点评):
换显卡才报了230块钱!哪里有冲迳修下去呢!!!

网友:
继续吐血!!!

网友B:
报价太低的后果,这种本应该多收点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那SATA的电容替换过了吗

网友(点评):
两对四条数据线对地阻值相同啊!耦合电容还没有换过来试呢!

网友C:
會不會是電流,電壓不足,導致不認光驅呢,很多都這樣的,樓主不妨查看看光驅的電壓看看,或許就迎刃而解

网友D:
发个图纸到我邮箱 我分析下
yjj8jake@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纸到我邮箱 我分析下

论坛上面有啊!咋分析呢?耦合电容还是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太低的后果,这种本应该多收点的

同行的就是这样子的!吃了不讨好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電流,電壓不足,導致不認光驅呢,很多都這樣的,樓主不妨查看看光驅的電壓看看,或許就迎刃而解

光驱不就只有一个5V的电压呢?我测都是4.9V的应该正常吧?

网友E:
吃力不讨好,这价报低了,事太多,,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吃力不讨好,这价报低了,事太多,,烦。。

这样的故障你给同行是多少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故障你给同行是多少呢?

同行的机最麻烦,你不接的话,他下次不给你修了,接的话忙了几天,连配件钱都 不够,,吃力不讨好。。浪费脑细胞。。

网友:
同行的机不好搞啊,价钱又低

网友G:
这个问题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没那么麻烦吧

我就是怕是桥问题就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行的机最麻烦,你不接的话,他下次不给你修了,接的话忙了几天,连配件钱都 不够,,吃力不讨好。。浪费 ...

所以我才说修到我吐血!!!

网友:
应该量的出来啊,数据线的阻抗是一样的

网友:
那LZ要考虑下SB的问题了,如果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么难的问题都修好了,一个不认光驱就没辙了吗???

晕,你们那换显卡真便宜,我们这沾着显卡的边最低650,我记得这是那天装的一个显卡驱动,加焊一般是800元左右换个吗没有一千下不来,忘了说了我们在中关村一天房租就一千多,再说我们在中关村还是物美价廉的,其他的根本不让人活

网友(点评):
你就吹吧,不吹牛会死人啊

网友:
感觉不行就还他,别到搞不好真坏了,你就陪大了

网友:
HM55单桥,换一个看看

网友H:
1802报错的怎么搞啊!我有进水的E40亮机了报1802!插不插无线网卡都报!!!!!!!!!!!!!这机怎么这样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1802报错的怎么搞啊!我有进水的E40亮机了报1802!插不插无线网卡都报!!!!!!!!!!!!!这机怎么这 ...

把桥附近的BIOS写了!

分享好样的,这种机子没劲修下修就搞点回来噻

网友: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南桥问题会多一点.先加焊不行换掉,5V供电有4.9V是没有问题的.我在广州这边修同行的机也不好修.大部分还可以,有些同行,难修的机,放在这里修了一天,说客户要拿走,后又拿到别的地方修,别人说我把主板换了,后来又说把CPU换了,我都快气得不行了.以前帮他修机都修好了,就这次慢一点,还拿到别的地方修,还不是修不好,说要他给时间多一两天,她不给,拿到别的地方修,那个搞维修的也是,修不好就算了,开始说我换板,后来又说我换CPU.真是不看清楚乱说话.没有一点商业道德.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南桥没做好? 重做下试试

网友:
记住教训 下次就不能报这末低了

网友:
是不是吧南桥搞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桥附近的BIOS写了!

我刷了好了!不过是刷IO旁的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刷了好了!不过是刷IO旁的刷好的

上次我是把两个BIOS都刷过的~~~~因为是无线网卡报错~~~我认为是南桥管理的所以就叫你刷南桥的~~~

网友:
中关村的收费也太高了吧,客户直接换板算出了。何必去修。

网友:
看一下光驱复位没有,再搞一下南桥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这么多问题吗?

网友:
光驱是好的不,电容换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