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开机跑到0.64就掉电,

楼主(2011-07-25):
D600开机跑到0.64就掉电,咋回去

网友:
内存不过  还是不读CPU  三个灯怎么闪

网友:
就这么点参数,别人也很难说得清啊,掉电一般,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是有电压短路引起EC撤ON的!

网友:
好像有PWRGD的信号没出来也是掉电的,所有供电的PWRGD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