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SB待机芯片UP7706U8有代换型号吗

楼主(2011-07-25):
3VSB待机芯片UP7706U8有代换型号吗?MSI G31主板的,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A:
打算用1117-3.3改造,老鸟们给个意见嘛。

网友:
告诉大家吧,结果失败了.

网友:
没得换的,它这芯片有带EN,REF,FB之类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咋个搞,我的也是这个芯片组的?有没其它办法改改线路哟,强制开机能开。就是没待机电压,应该是这个芯片遭了。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A:
打算用1117-3.3改造,老鸟们给个意见嘛。

很简单,去掉U19 UP7706U8待机芯片然后把本身3脚和6脚对应焊盘飞线到对应1117输入和输出电压端引脚就行了,如果是固定输出1117三端稳压器类型的话。

网友:
UP0104P可以兑换UP7706U8,功能一样引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