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毒了,怎么办呀,,

楼主(2011-07-25):
我电脑中毒了,,做维修的要收我400快,,,有没这回事呀,,说把主板中坏了

网友:
据我所知,极少有病毒搞坏硬件的!

您的电脑啥症状,XP,还是Win7。用的哪款杀软?现在小红伞,或者avast,都有免费版,Symantec12.1企业版也免费呀,效果也行。如果我帮您解决不了的,可以再请教他人。

您自己重装系统试试不行吗,让别人装也就是30元左右。

网友:
忽悠你吧。病毒一般最多就破坏BOIS八。碰到JS了

网友(点评):
碰到JS啦 忽悠你、、 楼主还好你比较有智商 别告诉我你钱已经给人家啦

网友:
中毒搞坏硬件,第一次听说。
消灭病毒方法多多,如果要彻底干净,就全盘格式化,再重做系统。如果有重要数据,可以先用PE进,把数据拷出来,然后全盘格,再重做系统。或者在PE下杀毒。

网友(点评):
不是全盘格式化 是重新分区 格式化没用

网友(点评):
不是没用 是对有些病毒没用 “网络游客” 你别乱说行不

网友:
啥事都可能有

网友:
忽悠你吧。你碰到JS了

网友:
这个牛啊,啥病毒这么厉害。

网友(点评):
忽悠人的 JS

网友:
他说的搞坏主板了,有可能是BIOS设置出错了。可恢复默认。

开机后快速按住Del键进入BIOS界面

其中,Load Fail-Safe Defaults表示载入安全默认值,Load Optimized Defaults表示载入高性能默认值。载入最优化默认设置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在BIOS设置程序主界面中将光标移到Load Optimized Defaults选项上,按Enter键,屏幕上提示是否载入最优化设置。

步骤2:输入Y后再按Enter键,这样BIOS中的众多设置选项都恢复成默认值了。

实在不行还有一最笨的招:断电源,台式机开机箱侧盖,抠主板电池,用金属物把电池座短接,过会儿再安上电池。开机CMOS恢复默认了。

网友(点评):
直接放电解决了 楼主估计你和他说他也未必敢做 估计他是什么都不懂的 懂一点的 也不能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脑中毒收400块,直接换个新硬盘,啥病毒都没了,还不要400块呢!
可能不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
好黑的JS啊!

网友:
LZ真厉害,遇到这么黑的JS啊 鄙视JS啊

网友(点评):
JS不用你鄙视 大家都在鄙视 我附近就有个JS1500的配置卖人家3500 门面被砸了 好几次了 现在他什么生意都没有

网友(点评):
高手。JS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先换个系统 把硬盘格式化 不行的话把bios刷下!

网友:
中毒搞坏硬件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经常交流,

网友:
一般装系统30-50硬件坏了就不好说了

网友:
全部格盘,在做系统就可以全部解决

网友:
晕呐!楼主下次再碰到这样的情况直接拨打110!!!

网友:
真正的JS我帮LZ一起鄙视他

网友:
见怪不怪啦 JS哪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