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梅捷 SY-A88G-RL V2.0 坑死 我了

楼主(2011-07-25):
六月中旬用了几块梅捷SY-A88G-RL V2.0 的主板,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我一共用了估计有五块左右,其中有两块有问题。我告诉我自己以后千万不要用这种板子了,真是亏大了。
主板:SY-A88G-RL V2.0(集成ATI4250显卡)  内存:金士顿2G 硬盘:WD500G  电源:一般的电源
毛病:正常使用中显示器突然无信号(无图像)主机 看着 正常运行
电源,内存,主板现在都换过,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上家也是没办法,找不到病根所在。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帮忙判断下问题出在哪里啊。电压不稳定是不是也能导致类似的问题啊?谁能帮帮我啊。现在还在郁闷着呢

网友:
这个要梅捷的FAE或R&D去分析了

网友:
之前我师姐用的就是梅捷的主板,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帮他把内存拆下来,重新装上去的时候,稍微用点力主板就弯了,看到梅捷的都不敢用了。

网友:
梅捷的板子伤不起啊

网友:
嗯,有问题找品管。

网友:
主板换了还那样呀,那是不是显示器的事呀

网友(点评):
可以排出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 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