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个ATX电源合在一起

楼主(2011-07-25):
我想把2个ATX电源组合起来提高12V 5V的功率不知道是窜连还是并联 给个指教

网友:
想提高功率肯定是串联啊

大只佬 -4 胡说八道!

网友(点评):
差太远了吧。。

网友(点评):
串联?挺吓人的,楼主故意的吧,12V串一起成24V了

网友:
这样也行嘛?

网友:
当然是并联

网友:
当然是并联 .顶.

网友:
并联是对的,串联电压加倍。不过这样可行吗?

网友:
应该是并联。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把2个ATX并在一起提高功率的。

网友:
就是拿两根线把两个电源的绿线和黑线 并联一起即可。。

网友:
想法挺有创造性       要提高12V  5V的输出功率    只要将两个电源的黄12V 红5 V一一对应绑缴在一起,然后共用一个输出插头即可
  但现实是   这样会不会有干扰   不稳定什么的情况 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这样也可以呀?你试过吗?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 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靠谱不??

网友:
应该是并联,不过这个可理解,如果是串。怎么个串法?

网友:
在论坛里看一下7月13日南门二饼的帖子。

网友:
一定要并联,初中的知识啊

网友:
理论上讲是要用并联了,串联是不可以的.

网友:
哭了,还有问这个的。
串联,电压加倍,并联,电流加倍。指的是同功率电源的情况下。
你把两个电源的+5 +12 地线。pg信号线,并联一起就可以了。
不过,最好是同样的电源,一致性好一些。

网友:
直接并联也不行,串联更是无稽之谈了。
南门二饼给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实施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还是搞个大功率吧,不管2个并,串都有很多问题要考虑,得不偿失。

网友:
没有必要去这样做,做出来的东西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你的方法没问题     我说的其实做起来也没问题     只不过你是每个电源负载一部分器件运行     而我的出发点是俩电源共同负荷所有器件的运行   (但这样有没有相互干扰就值得讨论了)

网友:
直接开2个就行吧!我用过的!反正都是一个地方出来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串联电压是不是双倍也不知道,还有就是并联也不怎么可行啊,直接换个大功率的电源不是更靠谱?

网友:
各方面都要加大整流滤波散热铜箔等等考虑的内容应该很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