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花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25):
本人的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花屏了,偶尔有时能正常,在左上角的屏上有时按一下能正常,有时一开又不行了!请教 一下是什么问题不会是屏不行了吧!看下图,谢谢!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带虚了哦 ,如果是哪就麻烦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先简单的搞起,拨插屏线~

网友(点评):
同意,先重装下屏线

网友:
拆开擦了一下屏线接口,从接了一下屏线还是老样子!

网友:
大有可能是屏线松动了

网友:
看啦是那个软排线坏啦。。压下看。

网友:
压下试了不行!

网友:
恩恩,电源板的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这个估计是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的还不好修。

网友:
取掉排线,屏就变成全白屏了!

网友:
屏线虚或显卡

网友:
主机没开光开显示器就这样!

网友:
自己顶一下!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