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系列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25):
最近这段时间接的几台ASUS A8系列的机子都 是那种带独立显卡板。每次拆完之后装好就会Enter password ,客户都说没有设置密码这么回事 。这应该是BIOS密码 怎么会突然就出现真是搞得非常之郁闷。有那位高手之前有遇到过 有没说的解决办法 除的刷BIOS和换BIOS芯片。

网友(点评):
楼主搜下,坛上有解密方法。

网友:
放电 试下有些问题是没办法搞清楚的

网友:
有密码可以进BIOS 但怎么样都进不了系统 重装也不行认的硬盘就是不行 这个密码可以怎样删掉吗?

网友:
楼主应该解开了吧。

网友:
楼主按着密码表解开了吗,好使吗?

网友:
现在用那个密码是可以进BIOS 但就是进不了系统 不知道啥搞的 不过客户的硬盘不在我这 都 是用我自己的硬盘装系统就是装不进

网友:
楼主解了没

nahlj -5 严禁灌水

网友A:
能说下密码表怎么用的吗

网友:
解密码咯  用密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密码表怎么用的吗

按照上面那个日期   对着日期 的 那个就是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面那个日期   对着日期 的 那个就是密码

进不了BIOS在哪看初始日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