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无待机0.00A

楼主(2011-07-25):
X200 无待机0.00A,公共点电压没有过来,U5的S极有20V,G极19.7V,D极无电压,受到Q45,Q44控制,查电路
Q44的D极有电压,说明Q45已经导通,Q44的G极-PWRSHUTDOWN无电压,查U73(TB)59脚有电压DOVIN20有,61脚VCC3sW有电压,查-PWRSHUTDOWN无电压,

网友:
隔离保护了   那比较麻烦了

网友:
是的,我感觉 有些麻烦TB那边我查了,正常

网友:
X系列机器   很麻烦的  祈祷吧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机器  R61 也没有待机   唉 没有修好。。。。

网友:
我确实没有什么思路了,如果修好了,第一时间发过来

网友:
重点查ec工作条件是否达成

网友:
61脚有电压没?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7303-1-2.html  这是坛子里别人修的X200 跟你的情况很像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61脚有电压

网友:
没图纸,就帮着顶一下吧,期待结果分享

网友:
保护 隔离了呗,,查图纸跑线路。。

网友:
修好过一台华硕无待机,摔的,19V电感虚焊,一会有待机,一会没有待机
另外一台是DELL的,是电源头的问题
还有一台,也是电源头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但就是电源过不来,后来直接飞线到主板接口上,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我想IBM与其他的DELL,华硕有所区别,有些电压自己拉过不行

网友:
大家可知道X200的BD(u73)的58脚所接的热敏电阻在主板的什么位置,我怎么找了半天就是找不到。

网友:
跑线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