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20 广达SW7准系统不开机

楼主(2011-07-25):
客户用的好好 突然黑屏断电了
再开就不上电了
上直流电源 一开始0.01A 但过几秒就到0.128A 然后直流电源就过流保护了

二话不说 拆!

二极管档量各个大电感

有一个1.05V_VCCF 的阻值偏低 11.几欧

这个正常不?

网友(点评):
看此电压是供电何处的。

网友:
单纯看阻值不妥吧  要 顺着图纸查啊

网友:
有微短的现象,简单办法,烧!

网友:
1.05v 电压    有个阻值是这么小的。

网友:
有图好就好办了!

网友:
这个正常的

网友:
拆了PL14 电感 还是11.几欧

网友:
sw7的主板,这个电压是正常的====1.05V    对地阻值11欧,给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