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3/5V已出,但没有PG

楼主(2011-07-25):
店里有台CQ35 3,5V都有,就是没有PG,3V电感的阻抗240,5V阻抗140,两个电感都拿掉,直接加3,5V上去,加5V时有待机0.03,加3V时没有待机

网友(点评):
拿旧之后电感两边阻值怎么样。。

网友:
3V对地不正常,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名字是什么,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觉得还是芯片上的问题  有点话  换个试试

网友:
查反馈  反馈出问题 换上去的芯片很容易烧

网友:
什么芯片啊,没有哪个PG啊,楼主说得清楚点了

网友:
并不是PG信号都是高电平啊?我今天修好的一台CQ353V5V的PG 信号都是低电平!

网友:
最后换新板了,3,5处依然没有PG,RSMRST#也没有